三星500R4K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0-01):
好了,长话短说。拿到机子插电电流0.098A,看样子缺供电,经查找有有个转换电压没出,看图,直连亮机。我也备份了BIOS。

网友:
太简了吧    就说了个不开机  换个管子

网友:
图片有点不清晰啊,兄弟麻烦拍清楚点,最好把那个转换管标注一下。

网友A:
你敢说你是连的哪里吗?你自己连的你看图片能看得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敢说你是连的哪里吗?你自己连的你看图片能看得出来吗?

我不用放大就看得出,你不仔细看怪谁,电感旁边还有跟线,仔细看,

网友:
你这是来吊胃口赚积分的吧,哪里总要说的

网友B:
已看图,没看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看图,没看明白…………

电感与风扇接口之间有个6脚管,且只有一个。这个3.3v转换的,1256脚是相通的。仔细看对照实物,再说论坛也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与风扇接口之间有个6脚管,且只有一个。这个3.3v转换的,1256脚是相通的。仔细看对照实物,再说论坛 ...

好的,感谢楼主细心告知,现在明白了。修到的坛友有参考价值

网友:
现在的分享也太简单了吧,看完帖子我都不明白原因,看来是我太笨了。

网友:
现在的分享也太简单了吧,看完帖子我都不明白原因,看来是我太笨了

网友:
技术不错~ 三星的机器相对来说不太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