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 T6-X7不开机维修板号6-77-N850HJ10

楼主(2018-10-01):
商家送修不上电,7代cpu,因为商家修过,就没做质保,上家刷过bios,战神炫龙等蓝天代工主板有南桥坏的通病,实测南桥上小电容对地阻值为0,很果断的报价定芯片,结果换上之后电流上到0.7左右,没显卡供电。多数时间按开机键没反应,难道桥坏的?100大洋再买一个,结果上电0.2,晕死,什么情况,换桥换这么多了不可能接连失手啊,手上有另外一台战神,也是桥问题,已经修好的,定了钢网,两个主板南桥对换,之前修好的那块正常,T6还是不亮,测南桥附近电容电阻正常,但测得南桥32晶振电压时发现两边电压不正常,拆板换上,依旧,后更换连接晶体的106精密电阻后修复,每次都可以上电了,开机LOGO不对开机报警,可能上家刷的不是战神的,淘宝购买工厂bios后维修结束。

N850HJ SM.pdf

网友:
现在修个本成本太高了, 能收上价去还行,收不上价去就没搞头

网友A:
桥买俩?成本不低

网友B:
这个106电阻是不是可有可无呢????有很多机子也是没有这个106也是正常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106电阻是不是可有可无呢????有很多机子也是没有这个106也是正常使的.

这个倒是没试过,直接换了一个上去。阻值那么大,很有可能可有可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买俩?成本不低

这桥一百一个,不过应该没坏,下次可以继续用,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