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9 SIXV求BIOS

楼主(2018-10-01):
X79 SIXV求BIOS     X79 SIXV求BIOS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geBjnTD     提取码 ie3y随手一翻就找到了自己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pan.baidu.com/s/1geBjnTD     提取码 ie3y随手一翻就找到了自己试试看

这个有图纸吗,大侠,我这个板,故障是开机后断电停,我的把图纸找到,再攻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图纸吗,大侠,我这个板,故障是开机后断电停,我的把图纸找到,再攻时序

兔子难找 某宝上都难找到 BIOS好找一大堆 你这个板子是 铭速的 X79 plus Intel

网友:
和我的主板一样,开机不显示,不知道楼上的BIOS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哦,刷BIOS还是不行,但是,这个桥是P8H61的桥,大家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刷BIOS还是不行,但是,这个桥是P8H61的桥,大家注意

楼上的BIOS刷了,也不好使,你的确定是BIOS坏了吗?我的也是H61芯片的,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C(2019-09-02):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故障时开机断电,不显示,这是备份下来的不知好坏,修到的可以验证下

H61芯片组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你的一模一样,故障时开机断电,不显示,这是备份下来的不知好坏,修到的可以验证下

应该是CPU底座的问题,我的把CPU取下来可以通电,在把CPU插上压一边下去等CPU发热在把另一边压下重新开机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2020-04-09):
我的是通电不显

网友(2020-06-29):
都一样的故障,有时候开机不显示,没有CPU供电,有时候亮机后掉电,不是BIOS问题,前面有人说到是座子的问题,有没有谁能验证下

网友(2020-09-01):
哥们儿bios程序有吗

网友:
我的没有CPU电压

网友(2021-10-29):
今天修到一片战魁X79L-E5网驰3.2主板,故障插电开机跑00,10秒自动重启如此反复不显示。测全板电压发现内存1.5V供电只有0.4V不对,其忒片是UP1514Q测得数据:
1脚BOOT自举:11.13V(正常12.22V)
2脚UGATE上管G脚:0.4V(正常4.89V)
3脚地
4脚LGATE下管G脚:0V(正常7.45V)

5脚VCC供电:11.56V
6脚FB反馈:0.2V(正常0.75V)
7脚OPS频率设置或开启:1.27V
8脚PHASE过流检测输入:0.4V(正常1.5V)

分析:有很多电压不正常,以为蕊片坏了用RT9214'FP6321A'RT8120D代换上去故障一样没变,测量自举反馈二极管电容电阻也没发现坏的,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上下管有损坏导致不工作。拆下上下管测现发现上管M3004D  30V55A损坏,用D452A  25V55A代换上去,插电开机“嘀”的一声跑码亮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

战魁X79L-E5网驰3.2.rom

网友(2023-06-02):
Hôm nay mình sửa main board Zhankui X79L-E5 Wangchi 3.2 cắm lỗi chạy 00 10s tự khởi động lại nên nhiều lần không hiển thị.
Đo điện áp của toàn bộ bo mạch, người ta thấy rằng nguồn điện 1,5V của bộ nhớ chỉ là 0,4V
.)
3 chân nối đất
4 chân LGATE ống dưới Chân G: 0V (thường là 7,45V)

Nguồn điện 5 chân VCC: 11,56V
Phản hồi FB 6 chân: 0,2V (thường là 0,75V)
OPS 7 chân Cài đặt hoặc mở tần số: 1,27V
PHASE 8 chân Đầu vào phát hiện quá dòng: 0,4V (thường là 1,5V)

Phân tích: Có rất nhiều điện áp bất thường.Tôi nghĩ rằng con chip đã bị hỏng và thay thế nó bằng RT9214'FP6321A'RT8120D.Vâng, chỉ có một khả năng là đường ống trên và dưới bị hỏng và khiến nó không hoạt động. Tháo săm trên và dưới thấy hư săm trên M3004D 30V55A, thay thế bằng D452A 25V55A, cắm vào bật có tiếng “bíp” chạy code, bật system lên copy máy 24h không lên. bất kỳ vấn đề nào.

网友(2024-04-04):
这个有图纸吗,大侠,我这个板,故障是开机后断电停,我的把图纸找到,再攻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