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儿请教一下DELL INSPIRON15 7537时序问题

楼主(2018-10-01):
这是这款机器的时序图,我这机器故障是:按开关,电流上以到0.04A就回到0.01A了,用显波器看波形,发现PM_SLP_S4#一出来,就掉下去了,测过,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波形是CPU发出来,难道是CPU坏了吗?还是因为其他引起这波形一出来就掉呢?请论坛里面的大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这是这机的整体结构图。给大师们参考一下。板子型号:12311-2

网友A:
s4开启内存1.35v供电,查内存相关电路,有没发出pg

网友B:
示波器对比RSMRST#与SLP_S4#,看哪个先掉。

网友C:
先刷个验证好的bios试试。好多莫名其妙的掉电,与bios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s4开启内存1.35v供电,查内存相关电路,有没发出pg

开始我也怀疑是这个内存供电芯片的PG信号没出,后面订了一片换上去,也一样,我用示波器能看到PG也是刚出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对比RSMRST#与SLP_S4#,看哪个先掉。

PM_RSMRST#单独测,开关机都不会掉呢,一直是高电位。只有SLP_S4#出来一下就掉了会是哪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验证好的bios试试。好多莫名其妙的掉电,与bios有关系。

BOIS换过的,故障一样,又换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