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 掉电维修,只要你够认真,基本上都可以修出来!

楼主(2018-10-01):
今天接手二台机器,一台海尔型号没记住,开机电流0.7,就上不去了,第一判断就是可能缺电压。
拆开一看,笑了NEC 大电容,旁边刚好有一个CPU电容位补上,再开机,你懂的,、、、、、、、、、

再说第二台E1-471   开机会掉电,电流有时会到1.3,有时0。几就掉了,也就是电流掉的没有规律
上网查了下,有的说BIOS,有的说,MEPG,,还是自己万用表拿出来测一下吧,
当跳到1.3A的时候各大电压又都正常,但有一次停在0。6A  这时刚好可以从容测试一些电压
当测到PQ18 第二脚时,发现电压才4.2V。有问题,如图

再查这个MAIND信号

很明显是要15V左右才正常,直接测PQ23 发现1.和2脚都为0   。看接更换掉,再开机电压出来了,不是15V
是12V,不过也足够用了,正常电压10V以上就算可以让各大电压彻底导通了。
开机,不掉了,接上硬盘,进系统,测试,正常,维修结束

总结,有些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要你有一定的基本功,有一定的耐心,要有自己的判断力,问题有时是不难让 。
没有分了,大家多支持一下,或许这也可能是掉电通病的一种吧。

网友:
要细心, 也要有恒心,,,,,,,,

网友:
这机器好像问题挺多的,不知道算不算通病

网友:
楼主应当说明一下为什么测到PQ18,已给加分

网友:
0.6A基本电压也出来完了吧

网友:
NEC电容好像很经典的样子,为什么容易坏?

网友:
NEC大电容不好拆

网友:
测PQ18是因为追查1.5V吧

网友:
15.v电容实际上也就12v而已  正常的

网友:
NEC大电容,好多年前自己的一台东芝笔记本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应该说一说为什么去测PQ18

网友:
E1-471的机器问题多多

网友:
应该说一说为什么去测PQ18.有几台联想的没反应修不出来

网友:
应该说一说为什么去测PQ18.有几台联想的没反应修不出来.充电 也没反应

网友:
楼主如果说一下思路理论,小白们会更容易明白!

网友:
实际上只要跟MAIND 这个信号有关的二级电压G极都可以查,问题是PQ18在很显眼的位置,而且只要拆下C壳就可以查到,且PQ23也在附近,这样只是巧合吧,当然也要经过电路图的帮助!

网友:
G极的4.2V,相对于3.3 或5V的二级转换电压显然是不够的。从理论上讲至少要多出S极5V以上,N型场效才能完全导通
处于理想的开关状态。所以我上边才提出电压至少要10V以上。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出现问题之后还是测起来比较好测。
偶尔出现问题还是比较难修

网友:
这级电压也不少呀?????????????????????????????????????????

网友:
PQ18 第二脚时,发现电压才4.2V 转换电路问题,常见

网友:
NEC加一个可以吗  我一般都是拆掉在上330的

网友:
楼主足够细心,学习了亲,谢谢分享经验,图文并茂,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不触发才头痛。

网友:
这真是个经典的电路图。楼主费心了。好好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风扇旁边那里15V漏电拉低是通病,洗洗就搞定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静下心来修机,这是多么困难的啊!事情多得你烦起来

网友:
仔细一点。这种问题还是好检查出来的。不复杂

网友:
这个电压好像很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电压转换不出来

网友:
恩 楼主说的很好  有些机器就是维修不够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