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FX-PRO不跑码

楼主(2018-10-01):
飞行堡垒FX-PRO不跑码。电流0.7A。BIOS刷了  南桥换了。电压测都有。手上两台一样问题。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BIOS确定是好的话,应该就是U了,这款锁铜管的那几个螺丝也爱坏,上次一台0.8电流换U好的。。。CPU复位都出来了

网友A:
不要搞了,这个我修了好多台,看到0.5,0.8这样的电流,基本就是U挂了,如果BIOS有问题,电流也会上到1A往上,基本桥的问题很少,也许别人遇到过,我反正没遇到过,换个U吧,这种U也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搞了,这个我修了好多台,看到0.5,0.8这样的电流,基本就是U挂了,如果BIOS有问题,电流也会上到1A往上 ...

锤兄,这么晚还逛论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