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擎H81,一个内存槽不能用

楼主(2018-10-01):
不插内存喇叭3生长响,插上不能用的4声短响,
请问该怎么查?

网友A:
不亮的内存插槽。如果SPD等正常的话。那就要看U和U的底座是否接触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内存插槽。如果SPD等正常的话。那就要看U和U的底座是否接触不良了。

兄弟,看了论坛大神们的回复,重新按了一下CPU,修复!!再次证明,内存供电没问题,大部分都是内存到座子之间的线有问题。

网友:
恭喜你-修复主板。1150主板的U控制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