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无cpu供电

楼主(2018-10-02):
  人家国庆放假 ,我为了这个破板子啃了三个钟头。。。。。。这板子的故障就是没有cpu供电,用的芯片是ncp6153 。芯片与cpu的svid有波形,但是没电压,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然后用万用表又扫了一圈,发现cpu没电压,集显电压却出来了。。。把集显的上管和从芯片卸掉,跑码了,群里大神 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祝大家国庆都放假

网友A:
  真的没听说过.先有CPU电压开始跑码后才有集显电压。不会是集显电压短路到CPU电压那吧。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有高手解释下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8-11-06):
小白表示看不懂,努力学习吧,待我慢慢学来

网友:
怕会返修

网友:
不会返修  这都一个多月了  要返修早就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没听说过.先有CPU电压开始跑码后才有集显电压。不会是集显电压短路到CPU电压那吧。

手里要是有从芯片自然先选择换掉试试,关键 手里没有芯片

网友:
楼主你是高手中的精英啊, 楼主你能解释下这是什么原理吗?以前以见过集显电压不出能亮机的,但是不稳定

网友:
头一次听说极限有电压  CPU没电压的  希望楼主能解释一下原因   让小白涨涨知识

网友(2018-12-24):
我也遇到一样的故障,就cpu供电没有,核显反而出来了,楼主卸掉集显芯片能显是什么原理。。。。。

网友:
会不会是bios问题。。。遇到过bios导致无cpu供电的个例。。。刷个看看

网友:
这是什么鬼情况,CPU没出电压,集显出的什么鬼电压,居然拆了集显的管子后 跑码了,奇葩的故障啊

网友:
意思就是集显不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