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 进水 开机白苹果 有条纹 电流定在230MA

楼主(2018-10-02):
大神们 看看这个是什么问题   6sp 进水 白苹果有条纹 电流定在230MA   换过显示背光供电  显示座阻值正常!!!!!!!!!!!!!!!!!

网友A:
查接口电路,应该有断线的。前提屏要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接口电路,应该有断线的。前提屏要没有问题,,

怎么不装屏 查电压的 忘了短接哪里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升压部分

网友:
硬盘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