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 死机求助

楼主(2018-10-02):
A1398 死机,板号820-3662. 用苹果系统频繁死机,死机时伴随风扇狂转。切换到WIN7系统,开着用了2天2夜也没死机过!
苹果自检没问题。这是硬盘问题么?苹果分区有坏道么?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网友:
遇到过进水机器 苹果系统死机 windows正常  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测试正常 苹果系统也装过       真是主板问题?
这可从何下手呢?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死机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加焊显卡试试了

没独立显卡的

网友B:
看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

从没进水,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