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死活不出复位

楼主(2018-10-02):
O_PWROK:3.3V

P_VRMPWRGD:3.3V

然后就是不出复位,求各路大神给支招。。万分感谢

网友A:
+1.05PCH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有些电压不正常虽然会出CPU供电但是不跑码

网友B:
看你这样 基本的信号都是给你查过的   CPU座子和单桥可以考虑

网友C:
有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PCH这个电压是不是正常,有些电压不正常虽然会出CPU供电但是不跑码

1.05正常,老哥是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样 基本的信号都是给你查过的   CPU座子和单桥可以考虑

好吧,要是桥的话,就给客户换板子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桥问题,,,,,,,,,,,,,,,,,,

唉,好吧。给客户换板子。。。。。。。。。

网友:
看一下P_VRMPWRGD:3.3V到南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IO的O_PWROK信號已經正常來開啟時鐘的,檢查一下單橋旁的25MHz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