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0触发0.18维修

楼主(2018-10-02):
工厂拿来一台hp1000开机不显,上电0.18。板号6050A2493101-mb-A02
拆机后目测主板无短路少件的明显故障,通电测量供电,当测到转换供电的时候,发现转换供电没有出来,查图纸发现是Q561的3脚只有1.8伏电压,而1脚在电平从3.3跳变为0伏的状态下。于是更换Q561,在次上电问题排除

附上亮机图片

在附上维修单

网友:
这个管是转换什么电压的。。。。。。。。。。。

网友:
这是同行的机器嘛?给这个价格?

网友:
惠普的有些机器二级转换容易出问题

网友:
MOS管无法控制信号引起某路供电不出把

网友:
p管,G极低电平,ds没有完全导通,管子坏

网友:
              简单明了   楼主技术好

网友:
思路挺好

网友:
二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