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炫龙银魂t1PRO

楼主(2018-10-02):
烧成这样还有救吗,充电IC6个引脚都烧没了。能不能不要充电IC拆除然后把充电上下管拆掉不要呢。不要充电电路可以吗

网友:
厂家设计缺陷,上次有台也是这样

网友:
保护隔离能做好就可以 不使用电池也客户 就看你能不能看懂电路图了

网友:
可以直飞公共点,不用电池就好。要想正常开机应该还要飞个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这款充电芯片应该还是死贵死贵的那种,能不换就不换吧

网友A:
不要保护隔离可以吗,难道是直接飞线到公共点吗。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谢谢了

网友:
可以实现 电池不用ac开机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保护隔离可以吗,难道是直接飞线到公共点吗。谁有这个板子的图纸谢谢了

改的话还是得看图纸,不然麻烦

网友:
没毛病  可以直接拉过去的 不要充电部分就行了 ACIN没有的话拉一个3.3过去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师傅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我怎么找不到这个机器的图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