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V PLUS 电压。信号都有不跑码艰难维修

楼主(2018-10-02):
   故障现象:有时能开机跑码。平常跑C1按复位键跑80又按复位键跑C1。小喇叭不叫。
   维修过程:大致测量主板各组电压都正常。除CPU供电1.01V外。PCI-E的A13和A14脚都是0.46V。A11脚3.3V表示时钟和复位都正常。各信号也都正常。CPU是起始电压不正常(PU602供的2.5V正常)。C1一般是不过内存。检测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接下来就刷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正要判断桥坏。看见有个3105C(PU503)。再量一下吧。谁叫它爱坏。发现问题它的4.5脚电压为3.3和1.03V明显5脚电压不对。(4。5脚分别是S_SMBDATA_VSB和S_SMBCLK_VSB)。5脚电压也应是3.3V。打开点位图查看这对时钟和数据.图纸和实际的板对比后时钟和数据只和IO,桥有联系。拆掉PU503不用。故障一样。拆PC514主板实际不装。量对地阻值。4脚5百多,5脚3百多。5脚不对。断开IO的24脚,5脚还是300多。那只有桥了。(5脚的上拉电阻SR421阻值1K正常)不可能换桥吧。我改了一下上拉电阻的阻值由1K改为330欧。通电主板正常跑码。维修到此结束。估计桥的时钟信号有轻微的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