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398 820-3332-A能亮机掉电花屏

楼主(2018-10-02):
A1398 820-3332-A能亮机
但是会掉电
装系统也掉
还会花屏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显存或显卡及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显存有没虚焊,先拆掉显存颗粒再重新装上试下!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内存问题 半载的

网友:
显存吧这个小花蛮好看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独显的,是独显,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