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型号I2269Vw 接上VGA不显示 指示灯也不变

楼主(2018-10-02):
显示器接上VGA不显示   电源指示灯不变,   开关键都正常    以为是BIOS的问题   接上编程器后  提示主板没上电    拆机   看到VGA接口处有两个六角芯片   U102  U103  果断拆除  再试机正常

网友:
这种6叫管,很容易坏,主板上也是USB用不了,基本上岗都是他

网友:
就是没有检测到外来信号一一一一一一一

网友:
用来防静电...................

网友:
保护主芯片的,我一般也不装,恭喜楼主修复机器,

网友:
BIOS刷下,基本都是他有问题了,现在都是啦

网友:
短路了吗  我一般都是去了 不用   。。。。。

网友:
这种故障,先考虑的是保护二极管,再考虑程序

网友:
你拆要加的,不然有些分辨率你上不去的,我以前试过的

网友:
看来这个东东,不是好家伙,把信号拉低了

网友:
这种大多都是这个问题  还有些是24c08的原因  开机无信号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是的呀,这样的问题捡到钱了。。。。

网友:
这种都是静电引起的损坏吧,基本上都是拆除······

网友(2019-01-16):
这东西坏一般都是拉低检测的信号,不会导致短路

网友:
这种6叫管,很容易坏,主板上也是USB用不了,显示器的更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