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59 14236-1 上电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8-10-02):
dell 15-3559 14236-1  上电后0.47风扇狂转不停 求大神们帮帮忙 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处理散热·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        温控电路

网友:
能开机显示不

网友:
查IO电路,过问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处理散热·刷BIOS试试

查处来了 还是BIOS问题。刷好了  就是现在开机有点慢而已

网友:
查处来了 还是BIOS问题。刷好了  就是现在开机有点慢而已

网友:
不能开机
狂转 不停
查处来了 还是BIOS问题。刷好了  就是现在开机有点慢而已

网友B:
同样的问题,风扇狂转不显示,还重启,希望能刷好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风扇狂转不显示,还重启,希望能刷好

刷一下肯定好

网友(2019-03-09):
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