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理光复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8-10-02):
本人不会维修打印机,复印机,见笑了。
型号 理光 mpc3000  里面有粉的,就是上不去粉,一直提示无粉。换粉筒故障依旧。昨天显示粉还有80%多,今天就突然0%  。
碳粉芯片识别:黄色键总清除143红色停止键按两下第二下下去不要动3-5秒出现英文界面点第一个进去输入78494#点EXECUTE执行,弹出窗口在点窗口里面EXECUTE执行,   执行完之后出现英文框框关机重启  故障依旧。哪个师傅会的话,指点一下。

网友:
向前辈们学习,为自己充实一下。

网友:
拉黑色显影组件看看,里面有没有粉1粉冲漫出来了就是浓度问题。2美满出来换芯片。还有粉盒里面可有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