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产五菱之光无法启动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02):
2011年产五菱之光无法启动故障维修

  修理店反映五菱之光无法启动,仪表上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不亮,没有高压电,诊断仪也无法与发动机控制系统通讯。

  来到现场打开点火开关,仪表上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不亮。

  用诊断仪读取故障码,但诊断仪无法与发动机电脑通讯。

  发动机故障指示灯不亮同时诊断仪无法与发动机电脑通讯,引起这两个问题的可能性有发动机电脑供电故障和发动机电脑损坏。首先对发动机电脑的供电进行检查,结果如下:

  通过测量发现发动机电脑供电是正常的,发动机电脑已经损坏了。

  更换发动机电脑后发动机顺利启动。

  分析:引起发动机电脑损坏很大可能就是把蓄电池正负极接反了。此车发动机电脑标签如下:

本文由迅维网会员(管豪富)提供

网友:
牛逼,我的遥控法拉利有时间拿到训维修一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