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59 板号14236-1 BIOS选项无法更改求助

楼主(2018-10-02):
手里遇到一台戴尔的 15-3559的机器,二修,拆开暂时只发现上家动过BIOS,重新刷写BIOS程序后,可以亮机,但是亮机后无法进入系统。进入BIOS程序发现没有办法进行设置,类似于BIOS选项被锁死,选项为灰色。没有设置BIOS密码,没有设置管理员密码,而且开机会报time and day no set 的错误,就算在BIOS里调了时间依然会报错。这个机器在论坛里BIOS问题挺多的,而且还挺难刷的,搜索到两个和我一样刷了BIOS但是BIOS选项里很多没法改是灰色的,这两个帖子都选择了刷回原BIOS还原机器原本的情况。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个机器BIOS无法更改BIOS选项并且解决了的。我是被这个机器弄的无语了。

网友:
无图无点位的板子,戴尔怎么还没倒闭。所有BIOS里面,我觉得戴尔的BIOS设计是最恶心的,假装高端但毫无用处。

网友A:
很好设置的,在BIOS里设置,就2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设置的,在BIOS里设置,就2项

正常的调很简单,PTT一项,UEFI一项,LENGEL ROM一项,好了,传统模式,我现在的情况是除了正常的时间调了以外,其他所有的选项都是灰色无法调的。

网友:
图里可以看的出来,1、没有设置任何密码倒是BIOS锁定。2、二修暂时没有发现没有察觉到动过其他地方。
现在基本没有思路,机器现在亮机很正常,因为我刷的是原厂的BIOS,都是X宝的,连续买了两个来刷,同样的情况。无法调整BIOS里的选项,现在选项里刚好被锁定在我无法进入UEFI模式也无法进入传统模式之间,戴尔的新BIOS你进传统模式需要改PTT那一项,那一项改不了,其余的选项都是传统模式已经改好的情况,刚好就是PTT那一项动不了。

网友:
这板子锡熔点高 焊点得重新上点熔点低的 你以为BIOS焊上去了 实际是虚焊了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