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70进水,处理进水后要放电才可以触发

楼主(2018-10-02):
ThinkPad E570进水,排线烧毁,座子也烧了,不想买直接焊上去。主板腐蚀,处理完后可触发至0.026不开机,每次要放电,或者万用表笔点一下rtc电路不知道有没有人修到过类似的问题??ThinkPad笔记本遇到过好几台出现这种问题,放下电就可以触发

网友:
检查进水部分电阻阻值是否正常,是否有断线,再或者用有铅曲线加焊下南桥.

网友:
可能没处理干净,或者电路还有问题

网友:
重点修rtc电路,和进水的地方,能代换的元件就先代换下

网友:
好变态,把散热铜管拆下来重装一下就好了,什么原理

网友:
还是烘干下比较保险,  进水的处理后 我一般用BGA 温度调的比较低烘个五六分钟

网友:
用酒精洗下南桥吧!有可能南桥下面有水渍,

网友:
散热铜管拆下来重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碰到2台e450也一样的问题 没解决

网友:
清理干净的话就是桥挂了

网友:
还是要仔细检查电路时序,肯定还是有条件没有被满足

网友:
有可能巧合了吧?呵呵,要处理下进水的南桥,这个只与RTC电路和南桥相关

网友:
这种情况和RTC电路有关,还有南桥

网友:
桥挂了 。上次返修遇到一个来回返修  最后换桥解决问题、

网友:
遇到好多这些机子,都是这现象,桥也不干换,后面喊客户将就这样用

网友:
遇到好多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还是进水的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