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上电3秒重启维修

楼主(2018-10-02):
1、收到一个板子华硕B85M-G PLUS,上CPU上电3秒反复重启,各供电正常,不加CPU不重启,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论坛的V1.01版本BIOS,发现上电不重启了,但是不跑码,由于版本号不一样,怕出问题,又去某宝买了一个BIOS,刷上还是重启,排除BIOS问题。论坛没有改BIOS,上传方便大家。
2、没有点位(淘宝20块,贵,作罢),图纸,根据经验,测试供电芯片ASP1253的管脚PG,SHDN#,发现SHDN#一直为低电平,正常应该为高电平,难怪一直重启,锁定问题点,艰难走线一个个排查,终于找到这两颗PNP三极管,实测已经开路,不工作了。
3、果断从料板上拆两个三极管跟换后,看诊断卡居然还是不跑码,可是看了三极管工作正常,郁闷,找不到其他问题,最后接上VGA线,居然亮机了,进系统测试正常,这板PCIE借口都插过了,不知道是诊断卡问题还是啥,就是不跑码。
4、又收到一个梅捷SY-H81-L,故障也是上电不跑码,情况类似,各供电正常,没图纸,暂时没有思路,放一边过段时间再来。

B85M-G PLUS V1.00_MB0MA0.zip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处理问题还是要独立思考,多方位思考

网友:
lz分析很到位,相连的管子可以直接拆掉不装

网友:
PG不正常是会引起掉电重启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网友(2018-11-01):
感谢分享,和我的主板不同型号,但是参考了你的维修思路后,终于把我的这块主板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