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m-f 15秒掉电

楼主(2018-10-02):
usb检测过压  换电源  裸板点一样   看来是usb  oc检测出错    经过跑线    找到了南桥边如图 (pci喇叭左边点) 的两个排租  一个472  一个822   跟换  472故障解决

网友:
应该是 上来排组问题导致,   也可一用822 代还

网友:
昨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我的跳线冒没插上去

网友:
华硕主板的通病。COMS提示15秒关机。正好我的是H81主板一样的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