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IME-B250M-A BIOS

楼主(2018-10-02):
亲测OK,刷完不亮请考虑其他故障。

网友(2019-06-13):
是什么问题呢  我的是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啊

网友A:
感谢   刷好了 ······

网友(2020-09-06):
引用 网友A:
感谢   刷好了 ······

你运气好,我的也是触发反复通电掉电,刷完没有好

网友(2021-08-21):
下载一刷就亮 原来故障是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转下就掉电

网友(2022-02-15):
厉害 高手在论坛

网友(2024-03-08):
可以用okokok

网友:
挺好用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