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V400,LA-C282P的通病

楼主(2018-10-02):
通病1,不触发。先差USB边上的NOVO开关键。如果偏低,拆掉就行,
通病2,掉电,显卡电容问题,换了再试。

提示:以上通病只做参考。不代表一定是这个问题。只是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上图伺候

网友:
没看出来是哪个电容

网友:
330的滤波电容么

网友:
这个不是V4000的版号吗?不是V400

网友:
是不是显卡边上的3个330的电容都要换?

网友:
建议楼主标注下。这样更方便读者,节约时间。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换330电容????????????

网友:
型号少打了1个0,是V4000,板号没错

网友:
那我这个系统根本发现不了显卡又怎么搞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多谢楼主的提示,仔细一看那个位置有旁边的电阻腐蚀了,连带开关一起干掉,触发了。

网友:
楼主爽了,直接干通病,修起来就是爽,除了拆装机耗时间,就是在捡钱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 试试看看了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2018-11-15):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刚刚修好一台,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一看正好是那个位置有腐蚀,干掉就好了,谢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照片和内容学习了

网友(2021-09-06):
NOVO开关键真通病,没进水也没怎么用也坏。多谢楼主

网友(2024-11-27):
LA-C282P 图纸

Z51-70 LA-C281PLA-C282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