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8-10-02):
朋友送了台老笔记本给我,开机能触发,CPU上管S极短路对地50,于是把上下管拆掉,依然短路,之后我把电感大电容拆了,上下管这边不短路了,CPU背面电容依然短路,对地100左右,郁闷中!!!来个师傅指导下

网友:
去掉U测试的 对地100多 ? 这种最好是找专业的维修吧

网友:
让同行挣点吧

网友A:
本来cpu这边的对地阻值就是很低的呀,方向是否错了呢

网友:
我不是修电脑的额,我这里也没人会修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cpu这边的对地阻值就是很低的呀,方向是否错了呢

一会我再从其他地方看看。感谢

网友:
不是500左右才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