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昭阳E47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02):
接同行一台联想笔记本,型号如下:

故障为不触发。
一路测过来,测到ec给南桥的两个信号正常,而南桥给ec的信号没有。

怀疑桥有问题。大动干戈之前先逛逛迅维论坛,看看先驱们都有哪些点子,果然搜到一篇: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53765-1-1.html
是精华帖,咋整呢?为了本文的完整性,还是记录一下吧.
之前只知道一步一步按上电时序查,像RTC电路是排在最前面的了,没插适配器,也没装电池就有了。我以为只要后面的有了,前面的就肯定有了,那为什么EC都给桥发信号了,RTC还不正常?看来还有待研究。
先看看RTC电路吧:

实测R490连D21的一侧电压正常,3v左右,另一侧明显低于3v。换R490还是一样,换C560电压恢复正常。来个图吧: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一路上去,心想0.5元购买精华帖的钱没白花啊。
装机,可以显示,开机掉电,进系统或进PE前掉电。
又上论坛搜啊,有人说显卡虚焊导致掉电,因为之前测到过一次外接花屏,还有测到一次内屏也花,所以决定做显卡。也来一个链接: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94532-1-1.html
这个不是精华帖,版主不会找我麻烦吧。
做完显卡,简单装机测机几小时都正常,信心满满,全部装起来,进系统又掉电。发现有时候就一直能进系统,有时候就每次都进不了,就在装好后盖之后,进系统就掉电。什么情况,硬盘下面有个贴,不小心掉下来,没装上,是不是它导致的,没道理呀,又没短路,于是又把本子完完整整拆了一遍,装好还是进系统掉电。
反复的拆装过程中,发现罪魁祸首竟然是电池,没装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装了电池就进系统掉电。老板说跟同行说别装电池,所以也就不研究是电池坏还是主板坏了。
至此,E47A不触发维修结束,附上亮机图:

网友:
电池挂了还是冲放电路?咋不修就交了

网友:
这就没有思路啦,这样也能赚积分,不错不错

网友:
换电池就有可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