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2D3M 开机报警

楼主(2018-10-02):
       联想CFM2D3M 开机报警(插蓝色插槽报警,绿色插槽不报,偶尔能亮机),下个BIOS刷起,蓝色能亮了,内存插绿色插槽却报警了是什么情况,有没遇到的

网友:
有顺序 先插外面槽 第二根内存插里面槽 如果是两条内存可以在BIOS里面看容量。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这是正常的,AMD此芯片组板型设计如此

网友:
这个算是正常吧,AMD类型是这样来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