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按home键就重启

楼主(2018-10-02):
同行拿来一台6sp机器,他说只要按home键就会重启,其它功能都正常,以为是系统问题,刷了机还是一样,以为屏幕有问题换了几张故障依旧。拿到手机试按home键果真出现同行描述一样的故障,测量J4100座子的11脚阻值电压都正常。

拆出主板仔细观察一下了,是一台摔过的机器,主板轻微变形,CPU屏蔽罩有脱焊痕迹

之前修过好多重摔机,cpu旁边的发财电感摔虚会出现各种问题,在打开屏蔽罩之前先有看下电源旁边几个大电感,用镊子夹了下L2080电感果然下来了,此路供电是gpu静态随机储存器供电

找来拆件板直接更换此电感,装机按home测试正常,L2080电感虚焊会导致按home重启,然后顺便也旁边的显示供电感L4000也更换了,免得日虚焊没显示了

此故障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只能说这个6

网友:
6666维修思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