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无基带求助

楼主(2018-10-02):
接到一台6s地上摔过,换过屏幕之后大现4g信号很差,拆开基带屏蔽罩后开机正在搜索,无基带了,大家能不能帮我出出主意,该怎么修按什么思路查下线路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看看

网友:
可能掉点了

网友A:
进入通用看有没有基带,和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通用看有没有基带,和串号

关于本机里面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

网友:
设置里没固件号,可以先测基带供电芯片 之后考虑基带

网友:
6代通病,摔过以后基带CPU的U1,V1脚焊盘断线,飞线即可搞定。试一下吧!

网友B:
补基带两点
换个基带电源
换个基带精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基带两点
换个基带电源
换个基带精振

我得是6s啊

网友B:
那你得看出不出串号 有没有基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得看出不出串号 有没有基带啊

关于本机里面有串号没有调制解调器固件,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无4G网有信号,我屏蔽罩吹下来就没有基带了,信号都没了

网友:
先查查基带,基带电源供电,然后看看中频

网友:
干基带电源,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