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奇葩问题 求助

楼主(2018-10-02):
进水iPhone6P修亮以后 打电话遮挡屏幕可以灭屏 拿开遮挡后屏可以亮 遮挡两次正常在次遮挡屏幕灭了就亮不起来了 得对方挂断电话屏幕才能正常亮起来。感光感距3V均有 座子阻值均正常 只有前摄的2.85V阻值低 因无2.85V无后置照相飞了硬盘3V  但是侧座子有2.9V供电  前摄像头排线已换过 没有用。哪位大神遇见此情况 给指点迷津 万分感谢

网友A:
前摄像头能打开拍照吗,能拍,证明2.85正常,闪光ic也会影响的,可考虑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摄像头能打开拍照吗,能拍,证明2.85正常,闪光ic也会影响的,可考虑换换试试

闪光灯ic换过了 之前手电筒打不开换的闪光灯ic 进水机 修回来了照相 触摸 显示 摘掉了前置摄像头排线的感距元件 让它不灭屏打法了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