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没CPU开机电流在0-100毫安反复正常吗,主板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8-10-02):
iphone7plus 没CPU开机电流在0-100毫安反复正常吗,主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开机的必备条件是什么?

网友:
没上盖是这样

网友A:
不正常吧.........................

网友:
没CPU开机是几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吧.........................

那正常的电流是怎样呢,我的是贴板机,还没上CPU

网友:
没cpu是没有装吧?100毫安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