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30板号la-b102p保护隔离部分补充图

楼主(2018-10-02):
接修一台b50-30板号la-b102p的机子,不开机,简单说下吧。按开关电流跑0.03,查了下公共点,具体多少忘了,前两天修的机器。两个P管电压G极19V不正常。换第一个管亮机OK。中间有个量周边电路的过程。在此略过,老鸟懂的。发此文目的  1,记录下  2,有小零件没标注在此奉上这是主要目的。谢谢

板号

标注图,省的朋友再去找了

亮机图

网友:
非常好的教材,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非常好的范例,值的学习……

网友:
楼主桌子也这么乱?

网友:
维修的没几个不乱的,楼主的也太乱了,整整啊。

网友(2019-02-23):
我这,不开机时0.02待机,能开机时0.017,看完你的贴,我这时开时不开的,先按照你那经验,干了再说。找到问题点了,不是隔离

网友A:
第一个管子是击穿了还是不良 老板说清楚点啊

网友:
桌子居然这么干净

网友:
非常好的素材,谢谢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管子是击穿了还是不良 老板说清楚点啊

这是保护隔离部分的电路,在跑电路时跑到的,对照电路很好分析了,原板子部分零件没有标注,省你们时间的,管子是不是击穿的我忘了,这么长时间了,那不是当初发贴的目的,谢谢!!

网友B:
维修台 太乱了 要整理一下 客户看到i这样 都怕给你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台 太乱了 要整理一下 客户看到i这样 都怕给你修

十几维修的估计有八个乱的,哈哈!!!!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P管G极19V,为什么是换P管好的,不是应该顺着往前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