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540u充不进电,维修通病

楼主(2018-10-02):
接一台华硕A540u笔记本
板号:x540up rev2.0

一开始不开机后来修好了,进系统发现电池显示已接通,正在充电。但是就是充不进。拔了电源马上关机  。
单电池也不能开机。
发现打紧电池旁边的螺丝就能解决!!!这台机子的通病!!!
希望对你们有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才出来的时候 一个进水的机器 开始不知道 害得我又换电池又换充电芯片 最后才知道这个pcb上面有个信号螺丝一打上就接地拉低 信号 代表电池插入 后来修华硕的都看看 内置电池的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打开盖子就不开机了,当时心情立马就不好了。

网友B:
为什么打紧旁边的螺丝就能开机???

网友:
那这样能稳定吗。。。。。。。。。。。。。。。

网友C:
最终还是要看疗效,不知疗效如何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终还是要看疗效,不知疗效如何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测试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打紧旁边的螺丝就能开机???

应该是 某个信号没有检查到,打紧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才出来的时候 一个进水的机器 开始不知道 害得我又换电池又换充电芯片 最后才知道这个pcb上面有个 ...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网友:
好像有机器打开后盖不充电。这是设计原因,不算通病吧

网友D:
        还有这操作啊   涨知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操作啊   涨知识了   谢谢楼主分享

杜老板起这么早

网友:
华硕的设计思路总是不一样哈

网友:
还有这操作啊 涨知识了

网友:
我接觸過這型號的,這個螺絲是一個電池的開關,腦殘設計!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学习了,第一次见这样

网友:
是不是时间长了接触不好了啊............................

网友:
这台机不开机什么故障?

网友E:
兄弟碰到多少个,就说通病

网友:
这种设计真坑人,不知到哪位大神知道是什麽样的讯号。

网友:
最终还是要看疗效,不知疗效如何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暂时没遇到你这个问题

网友:
机器设计就是这样的,不拔电池,只拆螺丝就可以放心拆排线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下次先注意电池

网友:
难怪这个机器修过一个,怎么也不充电,郁闷坏了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充电问题,下次遇到试下,呵呵

网友:
电池没卡紧 。 螺丝必须要锁紧,, 有碰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 某个信号没有检查到,打紧就行了

网友:
更详细一些 就更好了 ,,,,学习

网友:
这机子真皮啊。。。。。。。。打紧螺丝就好了

网友:
跟ACER的V5一样设计吗,那机器不紧上螺丝充不了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碰到多少个,就说通病
两三个都 这样

网友:
确实通病 拆开少装个螺丝 电池就不能用

网友:
这一般都是大师级,这问题找的,真的细心人。

网友:
是通病。我都是在粘点胶

网友(2025-01-19):
无其不有,什么问题都能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