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_CPU无电压,芯片FB测到3V多电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02):
无+VTT_CPU电压,TON,VDD,VDDP都正常,有EN3.3,无输出,芯片换了三个,最后发现FB脚有差不多4V,这应该不正常啊,正常不是0.75吗?按图纸R1/R2为0.4是是正常的,但怎么也不会是4V吧?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用示波器看有输出吗

网友A:
没有输出怎么会有FB电压,这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输出怎么会有FB电压,这芯片坏了

芯片换几个了,可能还有其他的外围原件影响’

网友:
查下边上的电容电阻有问题不 PG有信号不

网友B:
RT的电源控制芯片坏得多 马云家测试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的电源控制芯片坏得多 马云家测试的多

这么神奇吗?我换第三个了,是TB买的

网友:
EN脚有开启的话。10脚VDDP有电压的话。再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