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正ig41mx-q3跑码d0-d5

楼主(2018-10-03):
开机有复位,跑码一直内存不过,查看过内存供电没问题。有时候能跑过去,还应该查哪里???或者谁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呀?谢谢

网友A:
换一条内存试试  擦下内存条试试  还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焊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内存试试  擦下内存条试试  还不行就是桥有问题了  焊桥试试

内存换过了,看来只能干桥试试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