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8-10-03):
修了台苹果7P,铃声有杂音,检查元器件也没查到哪的问题,请教一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跟换大音频

网友:
多谢你,但我更换了一个,还是这种情况。

网友:
喇叭网塞了

网友A:
换过扬声器了?我上次遇见一个,换了扬声器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扬声器了?我上次遇见一个,换了扬声器就好了!

扬声器换过了,还是这种问题。而且都查看了,所以比较头疼了

网友B:
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更换防尘网 ...

额 !~~~防尘网,好吧,试试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