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4 插卡4g版怎么硬解id

楼主(2018-10-03):
ipadmini4 插卡4g版怎么硬解id ,就是把识别的电阻拿掉,然后就换个wifi就行了吗?不要拆硬盘重新写什么序列号吗????
WiFi

网友:
先解成wifi,再写号解锁

网友:
Ios12以后没办法硬解了。

网友:
先改成Wi-Fi版 然后买码 写进去 如果遇到无Wi-Fi 再在淘宝上买个iPadmini4Wi-Fi版Wi-Fi模块还上 基本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