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上电0.3

楼主(2018-10-03):
LA-7981上电0.3不过CPU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烧一个  怎么回事

网友:
测量下CPU供电的上管是否损坏

网友A:
直接换主板啊...................................

网友:
肯定有地方坏了呀。烧CPU电源芯片。你要注意CPU坏没有哟

网友:
测量MOS管的控制及有没有开路。。。。。。。。。。。。

网友:
             我去   楼主这水平   换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主板啊...................................

你这回复………… 都换主板了 就不用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