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40U更换内存后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8-10-03):
华硕F540U更换内存后电池不开机。原因是主板电池接口旁边主板螺丝美没固定好,或者没上螺丝的话也是电。

网友:
电池的地线是通过螺丝导通的,螺丝必须上 要拧紧

网友:
得养成认真上螺丝的好习惯!!!!!!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装好后再检查一遍以防万一这种情况遇到很多

网友:
这是啥脑缠设计啊,那个螺丝不拧上就开不了机

网友(2019-09-17):
华硕电池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37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