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61U V23 不显示,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8-10-03):
七彩虹C.H61U V23 不显示 ,不上内存会报警,以为是BIOS问题,下载了好几个BIOS也是一样,插上内存不报警,以为是RT8859M 49 50脚220k问题,拆下来量有一个是正常的,有一个是217k 找了一个220K换了上去还是一样,后测到集显供电不出来,管理芯片是手9612B,换后一样,后测条件,4脚供电是12v,2脚开启没有,后跑线和RT8859m脚相连的,还有一个管理芯片是BD=DJ,应该是CPU副管理芯片,没有招了,测了内存供电都正常,不知道那里引起,手上没有RT8859m芯片换。 C.H61U V23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A:
修过几块这板!其中一块就这个情况!板子好像是这型号记不太清了,还有VGA口旁的一个好像是16脚的芯片爱坏,集显不亮,独显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块这板!其中一块就这个情况!板子好像是这型号记不太清了,还有VGA口旁的一个好像是16脚的芯片爱坏 ...

独显也是不会亮的,早就试过了

网友:
有可能还没有跑码到集显哦,可以拆外设排除一下,

网友:
还没跑到那步,所以不出电压

网友:
这个应该是要跑马过内存内存才会出集显,可以在七彩虹官网下个BIOS排除 。。。不行然后拆外设了

网友(2019-02-23):
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希望你能解决望告知,加油。

网友:
资料收集者 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