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人生的大起大落

楼主(2018-10-03):
Dell笔记本送来说显卡装不上驱动,我试了下是这样,然后发现插充电器充电器灯灭了,插表有短路,但能亮,拆开发现电池口旁p沟道管子坏换掉后正常,显卡还是装不上,放了一天,今天再去开,开亮一下灭插表短路,拆开这个样

网友:
换主板,直接给客户报价,很好解决

网友:
烧成这样报废了吧?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样的,3.3V上管烧成这样的,主板烧糊一片,一测0欧,19V直接去了3.3V的地方,待机芯片 声卡 网卡  EC  桥 显卡 无一幸免,准备还给客户了。

网友A:
最怕遇到这种,客户当场在的还好解释,放在店里的就容易扯皮了,客户容易说的还好

网友:
你这个背面可以断开19v链接点  飞线试试

网友:
好像是一个电感

网友:
修机最好和客户  说好   当面拆好   看好  开始亮  现在不亮  和客户不好说啊

网友:
烧成这个只有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遇到这种,客户当场在的还好解释,放在店里的就容易扯皮了,客户容易说的还好

就是啊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