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P NM-A031反复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8-10-03):
电流上到1A左右反复重启,诊断卡跑15.
不插内存4秒左右掉电重启,风扇狂转

独显的3V转换电路问题

网友:
                    简单明了   手起刀落

网友A:
能具体描述一下是哪个元器件损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具体描述一下是哪个元器件损坏了吗?

就那个Q146

网友:
兄弟啊,这就没有思路啦,这样也能赚积分,不错不错不错。

网友:
这就没有思路啦,这样也能赚积分,不错不错

网友:
修机器我要是没有思路了   就上网查查   大部分都会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