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0待机高

楼主(2018-10-03):
5V被拉低到1.5V  烧鸡烧不出来  电压正常  一般是什么问题  各位

网友:
5v转换的看看

网友:
看电源怎么设计了 你是A电压还是S电压出现故障了 A电压先看开启5A输出和开启电压是否正常,要有电容坏件拉到电压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