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13 刷bios正常过两天就 不开机

楼主(2018-10-03):
yoga 13  刷bios正常过两天就 不开机  各种bios都刷了 还是不行  coms 电池有电的 过几天表现是:第一次开机不亮 电流跳变几下停在0.45 关机再开机 电流0.18 掉电 反复重启  0.18-0 -0.18 秒掉电  重新刷bios还能亮 无语了

网友:
坐等结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修好之后告诉大家一下,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觉得这种情况和BIOS应该没有关系了。

网友:
看看,看看回不回复试一下能不能赚点积分呐,没有积分什么都搞不成呐。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还那样吗?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我也建议把bios芯片换一片试试

网友:
这个肯定排除bios问题了,不信你下次不开机的时候不要刷,直接疯抢加热他融化,然后你会发现就能开机,这个明显是加热主板导致可以开机,重点查bios周围元器件,比如电阻,电容

网友:
我这样也有张板子开机灰屏,

网友:
加焊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