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2.01 一波三折 复杂问题 简单维修

楼主(2018-10-03):
型号:华硕P8H61-M LX3 PLUS 2.01
故障:触发1秒掉电,不在上电。
维修人:小龚
维修时间:2018-10-3  苦逼的男人,国庆还在营业。
修完之后,感觉H61主板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一块主板上了。

维修过程:到手测试:内存 ,桥,总线都有电压。就是触发1秒断电,CPU无电压。
第一步先解决掉电的问题,之前修到过,直接拆PQ17。

拆完之后,上电不掉电,1.05V出来了,CPU供电还是没出来。
发现PQ17 的1.05V出来了,但是CPU供电芯片的EN 没出来,中间有个1K   PR130的电阻。

这里有个PQ80,简单点修吧,拆掉PQ81,EN有1.05V, CPU也有电了。

上电还是不跑码。。。我要疯 了。

在查PG

PG为0V,不正常,换PQ40,解决。

最后装CPU,内存,上电,一路小跑,亮机。

复杂问题,简单维修。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我是雷锋。
总结一下:拆PQ17解决掉电的问题,拆PQ80 出EN,换PQ40,出PG。

感觉对你的维修有用的加点分,发贴不易。

这板的点位图 Asus P8H61-M LX3

网友:
拆的管子起什么作用,不需要再换上吗?

网友:
拆的管子估计都没有坏,别的地方有问题拉低了en,拆掉就不受控了

网友:
都是常见的问题,6系的主板如果腐蚀较多的话、遇见的问题就多、维修的时候就要比往常更细心

网友A:
ASUS的板子最不想修了,太不稳定了,多半是时显时不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的板子最不想修了,太不稳定了,多半是时显时不显的]

找到问题了,修好还是稳定的,而且修高主板,我的收费也变高了   毕竟H61现在买一片二手都要200多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板子,但是我没点位图啊,现在这板子,上电,但不出CPU电压,求楼主把这板子的点位图发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这一般都是大师级,这问题找的,真的细心人。

网友:
asus没个图纸就是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跟楼主一样的板子,但是我没点位图啊,现在这板子,上电,但不出CPU电压,求楼主把这板子的点位 ...

已经上传上来了,你可以下载了..........

网友:
楼主果然大神级,向你学习 下次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
对不起老铁,本来是想支持一下,手一斗,点到另一个地方了

网友:
这个板这么多问题,还好lz修出来了

网友(2019-01-02):
本来是想支持一下,手一斗,点到另一个地方了

网友:
技嘉的开关管经常出问题,没想到华硕也这样?

网友:
不错不错,顶一下,最好能够分析下为何需要拆掉,否我等小白依葫芦画瓢大部分都是失败案例

网友(2019-04-01):
学习,借鉴了 下次遇到就不慌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