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5MG没复位维修

楼主(2018-10-03):
同行拿一台机过来,有时看不起,开机看检测卡没有复位,多等一会有时自动开始跑码,有时还能亮机,把板下来测试发现板子不正常的时候,CPU电压、1.25V 1.1V电压没有,内存电压正常,习惯性的先去修1.25V其实,AMD的板子应该先修CPU电压,七八年前就知道的,可是好久没修台式主板了都忘记了,1.25V是由UP1514控制,测试1514有供电于是找个RT9214换上还是一样,又换自举电容也没用,再检查发现UP1514第7脚受旁边一个三级管控制,由于板上没有标号,我就自定义他为Q1吧,
测Q1B极5V,难怪UP1514不工作,于是跑线到Q2C极,测试Q2B极无电压,再跑Q2B极经过一个电阻到CPU电源芯片ISL6328第34脚,
查资料第34脚是VDDPWRGD,那看来是得先出CPU电压才会出1.25V,于是检查CPU电源芯片工作条件,发现25脚EN没有电压,于是又跑线路EN到Q3C极,测Q3B极电压1V左右跳动,再跑Q3B极经过一个电阻到Q5C极,测Q5B级0.7V正常,以为找到问题了,换掉Q5后还是一样,再测试发现Q5E级并不是接地而是接到Q4C极,Q4E级又接Q6C极,Q6E极才是接地,好这下整个电路基本清晰了,再通电测试,先测源头,Q6B极0.7V正常,C极0V正常,Q4B极0.6V正常,E极0V正常,C极电压跳动,不正常,好了终于确定故障点了,就是Q4没有导通,更换Q4再次上电开机OK

网友:
p跑线功夫了得

网友:
老板这确实走远了哦,,,

网友:
修个主板还要跑线路,我肯定是直接放弃治疗,楼主精神可嘉,加分

网友:
这种没图纸的无CPU供电的,一般加焊完芯片不行再找找芯片定义,发现没开启的有时间可以研究一下,一般都懒得弄

网友:
映泰在这种主板 竟然还能找到 图纸啊。。。。。。 说楼主 你是不是 卖图的

网友:
AMD时序和Intel不一样,lz这弯绕的有点远哦

网友:
这种板子本来也不想修的,不过现在生意差了,骨头也得试着啃啃了,而且这个同行是新来的,就给他试着修修看

网友:
大师,还是有当年的风范。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