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3.0开机掉电不重启

楼主(2018-10-03):
技嘉H61M-DS2 3.0,开机掉电不重启,测得无DDR1.5V。找到U7=RT8120D,测得1、5有12V,其它角都没有电压。更换RT8120D故障一样,求教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图有点少了

网友:
???还需要哪里的图,你说下,我补上来

网友A:
尝试把Q68拆了看能不能出电压,重点查7脚

网友B:
掉完电,可以二次开机吗?还是要拔掉电源,等一会才能开机?现象太少无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完电,可以二次开机吗?还是要拔掉电源,等一会才能开机?现象太少无法判断、

掉电后,可以第二次开机,也是一样的掉电。

网友B:
内存电压瞬间有吗?如瞬间有那就看IO的检测电压脚的电压如何。或看少那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把Q68拆了看能不能出电压,重点查7脚

拆过了,一样的没有电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电压瞬间有吗?如瞬间有那就看IO的检测电压脚的电压如何。或看少那组电压。

瞬间电压没有,IO我去检测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