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75-D3冷机重启

楼主(2018-10-03):
我的台机是GA-P75-D3主板的,刚开机阶段经常自动重启,有时是还没进入系统重启,有时是进入后重启,两三次后就正常了。查过内存、显卡、散热器、电源都没问题,最近可能天气凉了,重启更频繁了。请教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办法去检查呢?谢谢!

网友:
首先第一步,是查看IO的12V和5V,3.3V的检测电压是否为2.0V。在说第二步。

网友:
3.3V的检测电压是否为2.0V?一下?有这么夸张吗?

网友:
12V。。5V。。3.3V 对应的IO脚检测电压都是2.0V。

网友:
就一小白,不知怎样测试,大师可否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