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L开机不显示,另加内存可以正常显示

楼主(2018-10-03):
今天接修一台华硕K550L笔记本,按开关后指示灯都亮正常,屏幕不亮,外接显示器也不亮。由简到难,直接开后盖检查内存,发现了内存插槽空的,没有上内存条,我告诉用户没有内存,机器肯定不亮,找来一根4G的内存条装上,正常点亮。可是在看配置的时候,发现内存竟然是8G的,我以为上错内存了,检查 内存没有上错。看主板。原来主板集成了内存。所以还有一个内存插槽是空的。我修主板很少,希望问一下师傅们,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想了半天,已经找出问题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半天,已经找出问题来了^^^^^

板载内存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半天,已经找出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网友:
  新入行吗     看不到板载内存

网友:
这肯定是有板载的内存啊,不会一看到闪存就会以为是显存吧,一般就在内存接口附近。

网友:
                加一根就完事了啊

网友:
亮机能收钱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
板载的内存出问题了,屏蔽内存吧,然后加一条,去这里面找怎么屏蔽内存的方法